[STM32F3] AD采样,求有效值

楼主(2016-06-30):
stm32f3系列,属于M4系列。
我要实现电流互感器对市电电流采样,通过stm32F3系列进行16位AD采样,如何利用FFT对采样电压进行处理、求得市电电流有效值(如方便可扩展到频率、幅值)。
具体用哪个函数、该函数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参数怎么得到,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那么用的吧,应该用跨阻放大器吧。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那么用的吧,应该用跨阻放大器吧。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测量。 ...

对啊,硬件暂且不管,软件测出16位ad值,如何用fft计算有效值呢,公式、参数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那么用的吧,应该用跨阻放大器吧。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测量。 ...

M4函数、参数呢

网友B:
这个真是不太清楚啊,正弦的有效值好像有公式

网友C:
不用fft,直接算就是了,采样数方和/N再开方就是有效值,刚做过类似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fft,直接算就是了,采样数方和/N再开方就是有效值,刚做过类似项目。 ...

数据量比较大,后期可能要加相位等参数。
解决了,还是很感谢。有机会加个好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量比较大,后期可能要加相位等参数。
解决了,还是很感谢。有机会加个好友! ...

要准确控制ADC的触发周期和频率一致,测量数据才不会大波动,+100
哈哈

市电的频率不是特别稳定,要保持采样周期和频率周期一致,采样点少的时候特别重要。

网友D:
得看这个ad采样的位数吧,还有看是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