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040的AD盲区问题

楼主(2016-06-30):
C8051F040AD盲区问题。
应用和测试条件:
1.  AD使用的是3.3V电压,使用参考电压ref0=3.3V
2. 使用增益AMP0GN2-0: ADC0 Internal Amplifier Gain (PGA) 000: Gain = 1
3. 5k的电位器,连接3.3V电源。
测试结果:当电位器的输出>3.07V的时候,AD的输出就满量程达到4095了。
这和手册中提到的模拟输入范围0-Vref不符合啊!为什么?
哪位大神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单极性还是双极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极性还是双极性输出

使用单端输入。

网友B:
电位器的输入端要就近接芯片的VREF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单端输入。

关键是输出码格式是否是双极性,量一下参考电压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