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STM32 64PIN开机电路怎么画?

楼主(2016-06-30):
求教!!STM32 64PIN开机电路怎么画?急急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开机电路?
是不是最小系统工作电路啊?连上电源引脚、复位、BOOT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路?
是不是最小系统工作电路啊?连上电源引脚、复位、BOOT等

VSS和VDD都要连接电源吗?VDD可不可以不接?

网友B:
所有VDD VSS都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