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了功能的Keil整理与清理功能!

楼主(2016-06-30):
del *.bak /s
del *.ddk /s
del *.edk /s
del *.lst /s
del *.lnp /s
del *.mpf /s
del *.mpj /s
del *.obj /s
del *.omf /s
del *.opt /s
del *.plg /s
del *.rpt /s
del *.tmp /s
del *.__i /s
del *.crf /s
del *.o /s
del *.d /s
del *.axf /s
del *.tra /s
del *.dep /s
del JLinkLog.txt /s

del *.iex /s
del *.htm /s
del *.sct /s
del *.hex /s
del *.map /s
del *.orig /s
exit

注:增加了自动整理产生的的 orig文件!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请先验证!
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A:
没头没尾,这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B:
应该是一个自己写的插件,但是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MS-DOS 批处理文件:
1.新建文本文档 粘贴 保存,更改后缀为 .bat。
2.拷贝到Keil工程目录,运行删除 .bak等文件。

bs: 可以加 ::del *.opt /s  ::不允许删除JLINK的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S-DOS 批处理文件:
1.新建文本文档 粘贴 保存,更改后缀为 .bat。
2.拷贝到Keil工程目录,运行删除 .bak ...

这个软件,有什么作用呢?还是不懂可以用来干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S-DOS 批处理文件:
1.新建文本文档 粘贴 保存,更改后缀为 .bat。
2.拷贝到Keil工程目录,运行删除 .bak ...

这个软件在哪呢?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在哪呢?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不需要下载

网友F:
有专门的网站采购平台

网友G:
MS-DOS 批处理文件:
1.新建文本文档 粘贴 保存,更改后缀为 .bat。
2.拷贝到Keil工程目录,运行删除 .bak等文件。

bs: 可以加 ::del *.opt /s  ::不允许删除JLINK的设置

不允许删除JLINK的设置???
这个 是 什么意思呢?

网友H:
就是这个文件

网友I:
如果可以集成到 KEIL里面 就爽了!

网友I:
另外 大家使用 KEIL的自动化格式代码 都是 alstyle吗?

网友J(2016-08-19):
请问 这个可以不可以增加到鼠标的右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