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谁认识 丝印JKK9的器件

楼主(2016-06-3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根据电路,判断80V,0.1A参数能不能用,如果可能再找个参数差不多的贴片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判断80V,0.1A参数能不能用,如果可能再找个参数差不多的贴片代换。 ...

这种封装名叫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路  应该是个 LDO

从旁边电容来判断的?
如果是LDO,那么下左脚是地,下右脚输出,上脚输入。不过左边那个电解布局有问题,负极脚还通过另层线出去(去哪不知),是LDO直接并C10下面就行了,空地还是有的那儿。

网友C:
我有9.9成把握是ldo

没坏的话量下输入输出电压

坏了的话分析下应该是什么电压 代换类似的就行

楼主:
是LDO,12v输入5v输出,左脚地,上面脚输入,右边脚输出。

楼主:
谁有这类封装的LDO芯片推荐。

网友D:
支持9楼,应该是两个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