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IAR6.10与MDK5.11编译的代码空间差异这么大?

楼主(2016-06-30):
同一个简单程序,分别用IAR和MDK各建了一个工程,用IAR编译后CODE只占2K多点的空间,而MDK编译后有6K多,程序功能就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动态修改定时器的定时值,然后动过外部引脚根据定时值动态的输出高低电平,程序很简单,就是系统配置、时钟配置、端口配置、定时器配置、定时器中断程序组成
    以下是编译设置和编译结果截图:

网友A:
可以查看各自生成的MAP文件,看看空间是怎么分配的,多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B:
KEIL 里还要勾选: ONE ELF ...  再编译看看。

楼主:
果然,选了ONE ELF后小了很多,比IAR优化后还小,这个功能起什么作用?平时用IAR比较多,KEIL基本没有用

楼主:
选项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的主要功能是对冗余函数的优化。通过这个选项,可以在最后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中将冗余函数排除掉(虽然其所在的文件已经参与了编译链接),以便最大程度地优化最后生成的二进制代码。百度找的答案

网友C:
mark 代码优化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MAP文件,应该是优化掉了一些无用的固件库函数,所以变小了很多

网友D:
再把优化级别改高些,代码量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