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CC1101能否针对一台设备进行唤醒

楼主(2016-06-30):
初次研究射频的片子,查看1101的数据手册。

根据数据帧结构,引导码我能理解。但是同步字,我问过度娘,说实话没看懂。能否用通俗的话科普下

然后是电磁波唤醒,手册上将接收到同步字后就会被唤醒。
那么我在想,多台设备都处在WOR状态下,主设备能实现对单台设备进行电磁波唤醒吗?

网友A:
同步字相同,才能唤醒,另外还有地址滤波,单台唤醒要求数据包中地址与模块寄存器设置的地址一致,批量唤醒使用广播地址。

网友B:
同步字相同,基带即被唤醒,接着检查地址匹配,如匹配,基带保持唤醒,否则再次进入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字相同,基带即被唤醒,接着检查地址匹配,如匹配,基带保持唤醒,否则再次进入休眠。 ...

感谢回复,不过还是问下。
1.同步字相同,基带被唤醒,是否意味着,每增加一台处于WOR设备,整个系统功耗会翻一番了(针对地址不同发送唤醒数据包)。

2.为了降低系统整体功耗,是否还是得在同步字上下功夫。即为每个设备设置一个独立的同步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过还是问下。
1.同步字相同,基带被唤醒,是否意味着,每增加一台处于WOR设备,整个系统功耗 ...

如果想尽量降低功耗,当然可以这么做,但要注意芯片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