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差分对与差分对之间的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16-06-30):
altium designer 差分对与差分对之间的间距怎么设置???
在PCB上有大量的HDMI线(四对差分线),差分对内的间距倒是好设置。
但一组差分对与另一组差分线之间的间距(3M间距)就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有没有这种可以设置3M间距的规则?
没有的话怎么画差分线会比较方便?

网友A(2021-05-31):
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class对class,就是把网表分类,设置类与类之间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