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407A仿真问题,程序下到FLASH中运行没问题,仿真运行不了

楼主(2016-06-30):
1、DSP2407A程序下到FLASH中运行一切功能正常
2、我用汇编写的程序,外扩的程序空间,仿真时把程序装载到RAM中运行,点击运行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仿真器我换过几个没问题,电脑也换过也没问题。在仿真前我把中断向量烧到FLASH里,还是跑飞。

网友A:
汇编没有用过。

网友A:
这个应该修改bootload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修改bootloader吗?

请问我外扩64K字的程序空间,仿真时把程序加载到0x8000-0xffff中,那我外扩的低32K字怎么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