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x烧录方式之JLINK

楼主(2016-06-30):
NV32F100x系列支持SWD调试方式,本文将围绕使用JLINK仿真器调试Navota MCU进行介绍
首先进行MCU与仿真器之间的连线,JLINK的SWD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接线完成后,在MDK(keil)开发环境下,进行烧录配置
1.首先需要 copy flash 目录下 NV32F100.FLM 至 KEIL_安装目录/ARM/Flash/,这个是 NV32F100 的烧写算法

2.设置下载器 选菜单:flash -> configure flash tools
点 Debug 选项, 选择 J-LINK/J-TRACE Cortex,再点子选项 Settings
3.点开 Settings, 在 debug 中选择 SW,选择 SW 之后, 右边会显示如下
说明已经和仿真器连接成功。

4.选择烧写flash算法,点击flash download,点击add,
可以看到有我们copy到flash 目录的算法,选择该算法,确定

5.编译好之后点击download下载,便可以进行烧录

网友A(2016-10-08):
非常详细。。

网友B:
J-LINK接线和板子怎么接线 有多余的不用管吗 只要四根线吧

网友C(2016-11-16):
跟其他CortexM一样

网友D:
我又来签到了。

网友E(2017-02-15):
好像st-link也是支持的吧。

网友F:
这样接,速度肯定上不去吧?支持标准的JTAG接口吗?

网友G(2017-03-28):
引用 网友F:
这样接,速度肯定上不去吧?支持标准的JTAG接口吗?

不支持。很多M0都只有SWD,没有JTAG

网友H(2017-07-31):
不支持jtag接口,是不是对仿真的支持不好呢?

网友I(2017-09-28):
Jlink是用的最多的了

网友J(2017-11-20):
JLINK好啊,这个常用

网友K(2019-05-31):
jlink下载的速度快呢?还是ulink下载的速度快呢?批量烧录用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