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ss521 mbus从机电路分析

楼主(2016-06-30):
各位大神,我现在在用ti的tss521芯片搭建mbus从机,原理图如下,usb转串模块的TXD与RXD分别连接网络TXD与RXD。当usb转串模块的GND不与从机的GND相连时,主机发送的数据经tss521和usb转串模块后可以正常接收,而从机发送的数据主机接收不到。当usb转串模块的GND与从机的GND相连时,从机发送的数据主机可以接收到,但是主机发送的数据从机又接不到了,而且此时tss521发热严重,芯片比较烫。现在想请教一下,从机电路是参照tss521手册中的应用设计的,为什么不能正常通信?还有由mbus供电时,从机的GND该怎么接?

网友A:
着重怀疑电路板的问题,GND连接就发烫,明显的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重怀疑电路板的问题,GND连接就发烫,明显的不正常。

你有用过tss521或tss721a吗,电路板应该没问题,会不会是器件参数的问题呢?

网友B:
很可能问题在 usb 转串模块上,从手册给出的数据看, RX/TX 采用的是 TTL 的串行电平。如果你的串口模块是 RS232 的电平,那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问题在 usb 转串模块上,从手册给出的数据看, RX/TX 采用的是 TTL 的串行电平。如果你的串口模块是  ...

usb转串模块是ttl电平的,只有rxd、txd与gnd三个接口

网友B:
哦,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那么会不会是地线问题?
你在地线相连之前,先测量一下两个地线之间的电压差,或者先连个大电阻,测下这个电阻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可连接的地。
如果电压比较大,那或者找到电压差的原因而解决;或者采用信号隔离方案传输数据(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图纸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那么会不会是地线问题?
你在地线相连之前,先测量一下两个地线之间的电压差,或者 ...

测试了一下tss521的gnd与usb转串模块gnd的电压差,发现前者要比后者低大概15V。出现这个电压差的可能原因:mbus总线上的电压是正负15V,所以tss521的gnd参考电位大概是-15V。因此当两个gnd连一块时,会有一个大于的40mA电流经过tss521,这应该是芯片发热的主要原因。
现在mbus总线上的电压是确定的正负15V,那tss521的gnd电位就确定了-15V左右,是不是只能采用信号隔离的方案了?

网友B:
如果是稳定的压差, 那么还可以使用晶体管等信号变换电路.
如果能够找到 这个 15V 压差产生的原因, 说不定稍改动还是能够变换成共地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稳定的压差, 那么还可以使用晶体管等信号变换电路.
如果能够找到 这个 15V 压差产生的原因, 说不定稍 ...

用了两个光耦,现在tss521已经可以与usb-uart模块正常通信了,发热问题也不存在了。但是当把usb-uart模块换成单片机时,又遇到问题了。tss521有一个特点,接收端收到数据时,会同时发到发送端。本来是当主机发送一个数据时,经521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回发数据到521,521再发送到主机。但是,单片机回发数据到521时,521同时又将这个数据发送给了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又会发数据到521。。。如此往返循环,结果是主机端一直在不断接收数据。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屏蔽刚发的数据, 对于单片机来说, 应该是轻松的任务.
另外, 这正好也可以用来校验数据收发的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刚发的数据, 对于单片机来说, 应该是轻松的任务.
另外, 这正好也可以用来校验数据收发的正确性 ...

事实上,用了光耦后,可以通信,但是会存在通信数据错误的问题。用usb-uart模块发送三个字节的时候,主机只能正确接收前两个字节。把STC上的电容换成了470uF,在2400波特率下,一次发送80个字节,主机会有一定概率接收出错,但是出错字节数不会很多。如果一次发送的字节数再多一些,那么出错的概率也更大,出错的字节数也会更多。把波特率调高后,出错几率会减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估计与光耦的信号延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与光耦的信号延迟有关

把RIDD电阻调小,一次发送255个字节,主机可以正确接收了。因为影响521的VDD输出除了STC电容,还有RIDD电阻,这个阻值越小,STC充电电流越大,充电速度越快,VDD输出越稳定。

网友C:
在地线相连之前,先测量一下两个地线之间的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地线相连之前,先测量一下两个地线之间的电压差

嗯,两个地相差15V,不能直接相连

网友D(2016-08-30):
楼主 ,能把你最终的原理图发来看看么 ,最近我在设计一个MBUS 工装时,也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问题 ,谢谢 !

网友E(2017-10-14):
tss521/TSS721 mbus从机测试问题相关

本贴不改沉了,做工程肯定会碰到的。看看我的图片吧,写的有点乱,呵呵。搞不清楚的,咱们可以私聊。我的邮箱4231086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