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pwm信号过光耦问题

楼主(2016-06-30):
stm32采集pwm信号,峰峰值电压60V,频率小于1k,想用电阻限流10ma,再过光耦PS9821-2。第一个问题,没有更好的方法,由于电压过大,电阻消耗0.6W,多路板子会发热。
第二个问题,输入端的最小启动电流是多少,可以让后端导通,低于4ma是否可行,小点输入端电阻不发热

网友A:
加个信号调理电路吧

网友B:
加三级管控制光偶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光偶还可以接低压。三极管基极可以更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