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输入捕获求助

楼主(2016-06-30):
我想问下怎样通过定时器捕获因A/D端口传入值产生变化的时间差。就是说我想用一个STM32f103实现测齿轮转速。我现在的难题是用定时器捕获从第一个齿边到第二个齿边的时间差。

网友:
为啥要用AD接口,你可以直接弄成边沿触发的啊

网友A:
端口接了ad口,你就不能接定时器了,你可以直接接定时器,然后开捕获模式。

网友B:
对 直接使用定时器 即可!

网友C:
测量齿轮的话,还是觉得用PWM好点,毕竟是专门处理电机类的

网友D:
很简单啊!

设定捕获的时钟线,然后设定一下定时器的捕捉方式;
然后设置标志位;
根据标志位判断,来读取当前的捕获值

网友D:
利用标志位,对变量的捕获值进行差值,然后就可以得到数据了啊!

如果害怕溢出的话,用定时器的溢出设置做减法

网友D:
定时器可以做!

网友D:
PWM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