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驱动TFT无**常显示(白屏)

楼主(2016-06-30):
TFT屏幕为2.8寸屏幕,SPI接口,采用GPIO模拟。想请教下端口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程序已在STM32F103上测试正常,但移植到STM32L152上无**常显示。

楼主:
这个是程序源码,麻烦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GPIOC的时钟使能库函数API,调用错误。
应改为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