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r21834驱动全桥逆变问题

楼主(2016-06-30):
全桥逆变后接的是容性负载,全桥的高压是220v整流的,驱动是用的ir21834做的 自举电容是用的1uf  快速二极管用的是rf107  mos管耐压是500v 电流8a
全桥逆变接容性负载工作大概3分钟  mos管的漏极和栅极通了且mos管的封转裂了 是由于负载引起的过热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因为你是容性负载,我怀疑是瞬态过流导致。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原理,瞬态启动MOS管DS导通瞬态相当于短路。瞬态电流导致瞬态功率超标损坏

网友B:
串联电感抑制瞬态电流,用P沟道管子,Rds电阻小,在GS之间增加稳压管和电容抑制瞬态GS电压防止击穿,在DS脚增加nF电容,引入负反馈,抑制瞬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