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学习笔记

楼主(2016-06-30):
1.如何查看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5.2中包含的源文件有哪些?以及他们的位置?
        CCS5.2工程中C语言源文件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project路径下的.c文件,另外一部分是通过连接添加到工程里的(.project文件中的<linkedResources></linkedResources>字段)。因此CCS5.2中的源文件一部分在工程目录下,另外一部分在.project文件中的<linkedResources></linkedResources>字段包含的路径下。
       2.CCS中GEL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ccs的gel语言是一种交互式的命令,它是解释执行的,即不能被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它的作用在于扩展了ccsstudio的功能,可以用gel来调用一些菜单命令,对DSP的存储器进行配置等等。但是作者建议对于使用仿真器和DSP功能板的仿真环境用户来说,这种GEL语言文件是没必要加入到配置中的。gel语言的重要性在于针对计算机模拟环境的用户,使用gel可以为其准备一个虚拟的DSP仿真环境,但也不是非用不可的。

        3.引用例子中的源文件时要注意什么?
        使用CCS5.2导入例子中的源文件时,最好不要选择连接方式,而使用复制的方式,这样必要时可以更改这些源文件,而不会影响其他的程序的使用。

        4.CCS5.2如果没有包含函数的声名头文件时也能运行但是结果会不正常,故当函数调用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时,要检查声名函数的头文件是否包含。

        5.CCS5.2开发DSP28335程序时如何设置程序堆栈的大小?
        CCS5.2默认情况下堆栈的大小都为0x400,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200 Linker->Basic Options下设置。设置完堆栈的大小后,还要在cmd文件中分配堆栈存储空间的段的位置和大小,栈空间的段名为.stack用于函数中的临时变量,堆空间的段名为.sysmem用于c语言malloc函数分配内存,malloc最大可分配内存为Project->Properties->Build->C200 Linker->Basic Options下设置的大小减2。cmd文件中的堆栈段的大小不能小于Project->Properties->Build->C200 Linker->Basic Options下设置的大小。一般来讲不用变动栈空间的大小和位置,如果函数中需要大的空间就申请堆空间。堆空间可以指定为外部内存,但要注意在第一次malloc函数调用之前一定要初始化外部内存。否则malloc能执行成功但是空间指向未定。
        heap大小限制为32k word即0x10000。

        6.相关参考网站 http://pr ocess ors.w iki.ti.com/index.php

        7.如何添加头文件的相对路径?
        首先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选项下,点击Variables添加一个变量,然后就可以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2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下用${}引用变量。表示工程路径的系统变量是PROJECT_ROOT,可以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2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下直接引用。注意Project->Properties->Resource->Linked Resources下的变量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2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下无效,只有Project->Properties->Build下Variables选项卡中的变量才能用。http://pr ocessors.wi ki.ti.com/index.php/Include_paths_and_options

        8.当程序烧写到flash中运行时,设置断点为什么总是出错?
        当程序烧写到flash中时设置的断点为硬件断点,此断点对C28x系列DSP只能设置两个多的话就会报错,另外有些函数有可能会占用硬件断点,故设置断点失败时可查一下如何清理c函数的硬件断点。

        9.CCS5 Debug模式下Tool->Graphs的用法的要点?
        进入CCS Debug模式,点击debug按钮右边的小箭头打开下拉列表,选中Debug Configurations,在target选项卡下选择Realtime Options->Halt the target before any debugger access。如果不选此项当target running时,graph波形会是一条为0的直线。
        在代码中打断点,运行到断点处,因为只有运行在断点处Graphs才能识别变量地址,才能在设定Start  Address时使用数组名和&变量名的形式。
        Graphs只能跟踪全局变量,所以缓冲区要设置为全局变量。

    10.如果ccs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时,请删除.metadata

        11.arm和dsp之间进行串口通信如果dsp先启动,arm后启动,通讯有异常,反之正常?
        主要原因是arm启动时会有一个导致BRKDT错误的信号出现,此时如果dsp已经启动就会收到此错误,并停止工作,直到SW Rest或者DSP重启。解决方法是当收到此错误时,SW Reset SCI模块。

网友A:
为什么删除.metadata

网友A:
这个很多的都是开发的基本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