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mdk的驱动包及DEMO版的电路图哪里有?

楼主(2016-06-30):
有mdk的驱动包吗 ?keil里面不是都要装各厂家的支援包吗?
DEMO版的电路图呢?哪里可以拿到?

网友A:
电路图,明天奉上
不需要安装厂家支援包的

网友B:
MDK的下载在软件工具中,平台选择Cortex-M0+,具体的烧写方法见板块中三种仿真器的使用说明,电路图见demo程序版块中 "demo 板原理图以及pcb layout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