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电阻大小计算

楼主(2016-07-01):
今天看到了模电(清华第五版277页)反相比例运算电路中的说明有一句陈述:电路引入了深度负反馈,且1+AF=无穷大,所以输出电阻等于0,电路带负载后运算关系不变。这句话怎么理解?关键是输出电阻等于0怎么得出来的??如图中所示。

网友A:
“看到了”没有用,看进去,吃下去,溶化在脑子里。
1.“1+AF”很大,但不是“无穷大”;
2.“1+AF”多大,给你一个数量级概念,10000。
3.负反馈时,(一番推演)输出阻抗将减缩10000倍。
4.这意味着:即便负载变化很大,Vo变化可能不到1%甚至更小。
5.这么低的内阻Ro,这么小的Vo下降量,以至于我们权当它的Ro=0来粗算。

网友B:
把负载取代为测试恒流源,在构成闭环的情况下,计算输出电压是多少,当然除了测试电流源外,其他激力源都为0,最后V0/I0就是输出电阻。计算一次,原理加深理解更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没有用,看进去,吃下去,溶化在脑子里。
1.“1+AF”很大,但不是“无穷大”;
2.“1+AF”多大, ...

今天看到了推论过程了

网友C:
就是不会计算,特别是要求输出阻抗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