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16-07-01):
     本人目前设计一块线路板,需要使用到两块ADS171和一块HCTL2032,三块芯片都用外部有源晶振4Mhz,其中ADS1271的是3.3V方波,HCTL2032是5V方波。
    问题一,有源晶振输出端直接接芯片管脚呢,还是分别串一个电阻?需要使用到非门等元器件吗?
   问题二,如何将3.3V的输出方波转换为5V方波,可以用LVC4245芯片吗?

网友A:
1 有源晶振串个电阻 并个电容 进芯片
2 方案1可以测试下波形有无降低,如降低 驱动能力不够,再搞个2非门sn74lvc2g04进芯片
3 可以搞个单非门SN74AHC1G14DBV 接5V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就能组成一个有源晶振电路了,你想用3.3V或是5V都行。

网友C:
才4M应该都可以直接连。。。。猜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