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x烧录方式之ULINK2

楼主(2016-07-01):
NV32F100x系列芯片支持SWD调试方式,本文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ULINK2仿真器调试Navota MCU

1.首先需要copy flash 目录下 NV32F100.FLM 至 KEIL_安装目录/ARM/Flash/,这个是NV32F100的烧写算法

2.设置下载器 选菜单:flash -> configure flash tools

点Debug 选项,选择ULINK2/ME Cortex Debugger,再点子选项 Settings

3.点开Settings,在debug中选择SW
选择SW之后,右边会显示如下
说明已经和仿真器连接成功。

4.选择烧写flash算法,点击flash download,点击add,

可以看到有我们copy到flash目录的算法,选择该算法,确定

5.download 测试,编译好之后点击download,可以进行烧录

串口输出反馈

网友A(2016-09-04):
官方有没有出烧录工具? 用MDK这样烧录根本没法批量生产,,,不可能吧源代码的工程给车间去

网友B(2017-02-15):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没有出烧录工具? 用MDK这样烧录根本没法批量生产,,,不可能吧源代码的工程给车间去 ...

应该有批量工具的,厂家肯定会提供解决办法的。

网友C(2017-05-05):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批量工具的,厂家肯定会提供解决办法的。

目前除了使用脱机烧录器以外,还没有单独的小批量烧录软件,使用jflash存在不能烧录空片的问题,还存在烧录加密芯片后,不能再次解锁烧录的情况,只能使用jlink commander先解锁(解锁后变空片),然后再使用keil烧录(jflash不能烧录空片,也不能烧录加密后片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除了使用脱机烧录器以外,还没有单独的小批量烧录软件,使用jflash存在不能烧录空片的问题,还存在烧 ...

坑这么大,还好我停留在实验的间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除了使用脱机烧录器以外,还没有单独的小批量烧录软件,使用jflash存在不能烧录空片的问题,还存在烧 ...

但是我觉得官方会慢慢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D(2017-07-31):
引用 网友B:
坑这么大,还好我停留在实验的间断。

好像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E(2018-03-03):
生产这种应该不会成为问题

网友F(2020-07-03):
谢谢分享【ulink烧录NV32单片机】

网友G(2020-08-07):
学习了!

--------------------华大单片机批量找我,特价供应,点击头像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