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57例:CAN-双机通信测试

楼主(2016-07-01):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57. CAN-双机通信测试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CAN-主机端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简称,是由以研发和生产汽车电子
产品著称的德国BOSCH公司开发的,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ISO 11898),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
现场总线之一。 在北美和西欧,CAN总线协议已经成为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和嵌入式工业控制局域
网的标准总线,并且拥有以CAN为底层协议专为大型货车和重工机械车辆设计的J1939协议。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两根导线连接两个开发板上的CN9接收端子,对应连接“CANL -- CANL”和“CANH -- CANH”,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
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
口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CAN.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CAN_H__
#define __BSP_CAN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tdio.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CANx                            CAN1
#define CANx_CLK_ENABLE()               __HAL_RCC_CAN1_CLK_ENABLE()
#define CANx_FORCE_RESET()              __HAL_RCC_CAN1_FORCE_RESET()
#define CAN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CAN1_RELEASE_RESET()

#define CAN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CANx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ANx_TX_PIN                    GPIO_PIN_8
#define CANx_RX_PIN                    GPIO_PIN_9

/* Definition for AFIO Remap */
#define CANx_AFIO_REMAP_CLK_ENABLE()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define CANx_AFIO_REMAP_RX_TX_PIN()    __HAL_AFIO_REMAP_CAN1_2()

#define CANx_RX_IRQn                   USB_LP_CAN1_RX0_IRQn

/* 扩展变量 ------------------------------------------------------------------*/
extern CAN_HandleTypeDef hCAN;

/* 函数声明 ------------------------------------------------------------------*/
void MX_CAN_Init(void);

#endif /* __BSP_CAN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CA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CA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CAN通信底层驱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CAN/bsp_CAN.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CAN_HandleTypeDef hCAN;
static CanTxMsgTypeDef        TxMessage;
static CanRxMsgTypeDef        RxMessage;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CAN通信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MX_CAN_Init(void)
{
  CAN_FilterConfTypeDef  sFilterConfig;

  /*CAN单元初始化*/
  hCAN.Instance = CANx;             // CAN外设
  hCAN.pTxMsg = &TxMessage;
  hCAN.pRxMsg = &RxMessage;

  hCAN.Init.Prescaler = 4;          // BTR-BRP 波特率分频器  定义了时间单元的时间长度 36/(1+6+3)/4=0.9Mbps
  hCAN.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 正常工作模式
  hCAN.Init.SJW = CAN_SJW_2TQ;      // BTR-SJW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2个时间单元
  hCAN.Init.BS1 = CAN_BS1_6TQ;      // BTR-TS1 时间段1 占用了6个时间单元
  hCAN.Init.BS2 = CAN_BS2_3TQ;      // BTR-TS1 时间段2 占用了3个时间单元
  hCAN.Init.TTCM = DISABLE;         // MCR-TTCM  关闭时间触发通信模式使能
  hCAN.Init.ABOM = ENABLE;          // MCR-ABOM  自动离线管理
  hCAN.Init.AWUM = ENABLE;          // MCR-AWUM  使用自动唤醒模式
  hCAN.Init.NART = DISABLE;         // MCR-NART  禁止报文自动重传          DISABLE-自动重传
  hCAN.Init.RFLM = DISABLE;         // MCR-RFLM  接收FIFO 锁定模式  DISABLE-溢出时新报文会覆盖原有报文
  hCAN.Init.TXFP = DISABLE;         // MCR-TXFP  发送FIFO优先级 DISABLE-优先级取决于报文标示符
  HAL_CAN_Init(&hCAN);

  /*CAN过滤器初始化*/
  sFilterConfig.FilterNumber = 0;                    //过滤器组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工作在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过滤器位宽为单个32位。
  /* 使能报文标示符过滤器按照标示符的内容进行比对过滤,扩展ID不是如下的就抛弃掉,是的话,会存入FIFO0。 */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uint32_t)0x1314<<3)&0xFFFF0000)>>16;                                //要过滤的ID高位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uint32_t)0x1314<<3)|CAN_ID_EXT|CAN_RTR_DATA)&0xFFFF; //要过滤的ID低位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FFFF;                        //过滤器高16位每位必须匹配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FFFF;                        //过滤器低16位每位必须匹配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0;           //过滤器被关联到FIFO 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使能过滤器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14;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sFilterConfig);
}

void HAL_CAN_MspInit(CAN_HandleTypeDef* hca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can->Instance==CANx)
  {
    /* 使能外设时钟 */
    CANx_CLK_ENABLE();
    CANx_GPIO_CLK_ENABLE();

    /**CAN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CAN_RX
    PB9     ------> CAN_TX
    */
    GPIO_InitStruct.Pin = CANx_T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CAN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CANx_R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CAN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ANx_AFIO_REMAP_CLK_ENABLE();
    CANx_AFIO_REMAP_RX_TX_PIN();

    /* 外设中断优先级及使能 */
    HAL_NVIC_SetPriority(CANx_RX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CANx_RX_IRQn);
  /* USER CODE BEGIN CAN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CAN1_MspInit 1 */
  }
}

void HAL_CAN_MspDeInit(CAN_HandleTypeDef* hcan)
{

  if(hcan->Instance==CANx)
  {
    CANx_FORCE_RESET();
    CANx_RELEASE_RESET();

    /**CAN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CAN_RX
    PB9     ------> CAN_TX
    */
    HAL_GPIO_DeInit(CANx_GPIO_PORT, CANx_TX_PIN|CANx_RX_PIN);

    /* 禁用外设中断 */
    HAL_NVIC_DisableIRQ(CANx_RX_IRQn);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其实我们希望知道的是 cube里的某个模块配置的详细说明。

比如CAN 里面有那么多选项可以选  ,每个选项设置都有什么功能 ,搞明白了自己都会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们希望知道的是 cube里的某个模块配置的详细说明。

比如CAN 里面有那么多选项可以选  ,每个选项设 ...

明白你的要求和意思
或者你也可以细想一下,要达到你的要求,我们这个例程要截的图非常多,要说明的文字非常多,并且不是一天就能提供一个例程的节奏
所以,我们现在的模式是提供基本的cube操作方法,并提供例程,为易于理解我们的例程都是以中文注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编写了基于hal库的教程文档,
见STM32F1入门福利:基于HAL库(CubeMX)的软硬件设计手册(持续更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35642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我们的文档是先将外设模块功能,模块功能明白了,对应的cube各个选项操作就非常清晰了
正如你所说的:比如CAN 里面有那么多选项可以选  ,每个选项设置都有什么功能 ,搞明白了自己都会设置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将情况每个模块的详细功能,最好的办法就是统一讲解,单单在一个帖子也是很难体现完整的,并且编写成文档我们可以持续修改更新

谢谢支持

网友B:
很好,还没有用到,打算用来做个小项目,边做边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要求和意思
或者你也可以细想一下,要达到你的要求,我们这个例程要截的图非常多,要说明的文字 ...

还是非常感谢你们提供教程。

我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上提出的个人见解。

其实我期望的是把cube里的每一个选项做成中文说明,一两句话就行。
就相当于搞一个中文版的cube类似的意思。
cube应该有英文版的使用说明手册的,包括hal库也都有英文板的。 只是看起来略费劲 - -!

ps:期待后面会出基于cube的 freeos和  tcp,文件系统等高级教程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