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CANOPEN字典的软件!

楼主(2016-07-01):
关于STM32 CANOPEN字典的软件!

请问,开发CANopen协议的时候,有没有字典一类的软件呢?

楼主:
顶贴!

希望大家说说!
谢谢!

网友A:
字典是什么东西,楼主是说协议之类的么?

楼主:
协议 编写的软件吧

网友B:
CANopen是一种架构在控制局域网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上的高层通讯协定,包括通讯子协定及设备子协定常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也是工业控制常用到的一种现场总线。
---
以上来自网络。

网友C:
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D:
我的回答是,有。凡是用来通讯的,肯定是带协议更稳定点的

网友E:
现场总线CANOPEN设计与应用,是CiA主席写的。你可以看看这本书,写的很好的。

网友F:
有这类的字典的,通常是找个比较通用的来移植。

楼主:
    if(KEY==KEY_OK_DUAN)
    {
        KEY_Cnt++;
        if(KEY_Cnt>KEY_read_CHANG)
        {
            KEY_Cnt=NULL;
            KEY=KEY_OK_CHANG;
        }
    }
短按键持续按下,得到了长按键的数值。

楼主:
    if(KEY==KEY_SET_DUAN)
    {
        KEY_Cnt++;
        if(KEY_Cnt>KEY_read_CHANG)
        {
            KEY_Cnt=NULL;
            KEY=KEY_SET_CHANG;
        }
    }
短按键持续按下,得到了长按键的数值。

楼主:
    if(KEY==KEY_JIA_DUAN)
    {
        KEY_Cnt++;
        if(KEY_Cnt>KEY_read_CHANG)
        {
            KEY_Cnt=NULL;
            KEY=KEY_JIA_CHANG;
        }
    }
短按键持续按下,得到了长按键的数值。

楼主:
    if(KEY==KEY_JIAN_DUAN)
    {
        KEY_Cnt++;
        if(KEY_Cnt>KEY_read_CHANG)
        {
            KEY_Cnt=NULL;
            KEY=KEY_JIAN_CHANG;
        }
    }
短按键持续按下,得到了长按键的数值。

楼主:
确认,设置,减,加四个按键的设置,短按键与长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