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x烧录方式之STLINK

楼主(2016-07-01):
NV32F100x系列芯片支持SWD调试方式,本文介绍如何使用STLINK仿真器调试Navota MCU

1.首先需要copy flash 目录下 NV32F100.FLM 至 KEIL_安装目录/ARM/Flash/,这个是NV32F100的烧写算法
2.设置下载器 选菜单:flash -> configure flash tool
点Debug 选项,选择ST-Link Debugger,再点子选项 Settings
3.点开Settings,在debug中选择SW

选择SW之后,右边会显示如下
说明芯片已经与仿真器连接成功
4.选择flash烧写算法,点击flahs download,点击add,
可以看到有我们copy到flash目录的算法,选择该算法,确定
5.编译好之后点击download,便可以对芯片进行烧录

网友A:
flash目录下的啥?哪来的文件?

网友A:
看到了,在pdk.zip里面

网友B:
可以烧录了,看了下操作的LED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烧录了,看了下操作的LED的程序

网友C:
如果芯片锁了,能解锁吗?

网友C:
st32的有option擦除算法,可以加进去。

网友D:
“选择SW之后,右边会显示如下”
这一步后的操作显示不通。

网友D:
我设置后,是这个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后,是这个界面: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给mcu供电导致的

网友F:
能不能用J link或u link,有没有官方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用J link或u link,有没有官方库?

您好,NV32100x系列是支持JLINK和ULINK2烧写的,具体的烧写说明请见技术问答板块。

库文件请在demo程序栏中下载PDK包,见帖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id%26typeid%3D496

网友G:
和ST32的能不能兼容?

网友:
不兼容 ST32.

网友H(2016-08-18):
刚学习这款芯片

网友I(2016-10-25):
学习一下,应该会用到~

网友:
Jlink STlink 只能下载不能在线调试么?

网友J:
SWD JTAG都是标准接口
能下载就可以调的

网友K(2016-12-27):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在pdk.zip里面

啥PDK.ZIP? 木有额

网友L(2017-02-15):
无法兼容,但应该是pin to pin 替换stm32的吧

网友M:
看来还是仿的STM32,居然支持stlink的下载。

网友N(2017-03-26):
引用 网友M:
看来还是仿的STM32,居然支持stlink的下载。

差不多所有ARM核的MCU都支持STLINK下载调试。所以不能根据这个说它是仿STM32。
而且它真不是仿ST,当然不能排除它仿了别的什么东东

网友O:
我在想,为什么会兼容St-link呢,这不是st独有的下载器么?

网友P(2017-07-31):
居然可以用st-link支持仿真,看来借鉴了st的一部分产品

网友Q(2018-03-18):
选择flash烧写算法,点击flahs download,点击add,可以看到有我们copy到flash目录的算法,选择该算法,确定。。

网友R(2018-04-25):
纳瓦特stlink烧写,硬件上怎么连接啊,stlink线一端接电脑,另一端怎么接啊

网友R:
stlink一端接电脑,另一端接开发板哪里啊,那几根杜邦线怎么接啊,我的板子型号是NVF100FL64E,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S:
我刚拿到开发板,也想通过STlink下载个点灯程序跑跑。
步骤和1楼一样,且和目标板也是连接成功的,地址设定也是和一楼一样,但是就是下载不成功,是不是我漏了什么?
目前是直接SWD接口供电的,通过USB口供电也试过,都不行,好奇怪

网友T:
学习一波大佬

网友U(2018-11-26):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给mcu供电导致的

我的也是这个界面,我给mcu供电了

网友V(2019-03-02):
哪下载需要的文件啊,什么 管理员啊,发个帖子不配套文件

网友W(2019-05-31):
多会出来自己的仿真器就厉害了。

网友X(2019-09-25):
哈哈,开发板上的烧录器可以弄了。

网友Y(2020-04-23):
只要价格有优势,这个ic厂肯定要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