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启动**在drm框架下显示

楼主(2016-07-01):
Atmel的sama5d4开发板,linux-4.1下显示框架为drm,linux logo 在
内核映像启动时无显示。
哪位大侠做过drm框架下的linux logo显示?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drivers/video/**/**.c中late_initcall(fb_**_late_init),如果有,注销掉,然后static bool **s_freed=false,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