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4.7版本软件在仿真时老卡死,怎么回事?如图

楼主:
谢谢各位BOSS的帮助!!!!

楼主(2016-07-01):
是在线仿真时候,老出现那个窗口,然后就跳出来了,

网友A:
调试器连不上目标MCU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板子电源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板子电源正确吗?

你说的是CPU供电电源吗?

网友C:
可能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