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功耗模式如何运用?

楼主(2016-07-01):
本人最近想制作一个无线遥控,芯片采用CC2543,在此涉及到低功耗问题,一般电源管理模式有:
1: idle mode; 2: PM1; 3: PM2; 4: PM3。现在想对遥控发送模块进行低功耗实现(用电池),不知采用什么
方案。例如:如果1分钟没有按键事件,就进入PM1或PM2;10分钟没有按键事件,进入PM3。
那么问题来了:由于MCU进入PM1,2,3,那么就要外部中断唤醒,这样对于遥控来说,当进入睡眠模式,
按键第一次按键,唤醒MCU,第二次按键才有按键事件发生。因此使用遥控时总是要按两下按键,不符合使用
习惯,使人产生不灵敏的感觉,在此请教论坛朋友,此问题如何**???

网友A:
带不带定时中断唤醒功能。有的MCU带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你想岔了,在第一次唤醒的中断程序里就可以处理事件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刚用msp430不久?

网友C:
这个的低功耗没有用过的 。

网友C:
进入低功耗之后,可以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岔了,在第一次唤醒的中断程序里就可以处理事件

意思是:有5个按键的话,每个按键都用外部中断来检测按键事件,如果处于低功耗模式,在唤醒时,同时可以
检测到按键事件,是这样的吧。
由于低功耗模式,我没怎么用过,一直用stm32的呵呵,这次用TI的cc2543 so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有5个按键的话,每个按键都用外部中断来检测按键事件,如果处于低功耗模式,在唤醒时,同时可以
...

可以的,如果有多个按键同时按下,也可以考虑中断嵌套

网友D:
这个需要注意所用的低功耗类型的。

网友E:
这几种低功耗模式是有区别的,选用需注意的。

网友F:
这个是中断嵌套的问题的吧,注意中断优先级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