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无刷电机可以正常控制吗

楼主(2016-07-01):
(无正文)

网友A:
信息量不够,没法判断。

楼主:
我是看到别人的电路是这样的图纸,但我不太理解芯片PWM管脚芯片的电源脚才3.3V,不加芯片也可以控制吗?还是别人的电机是特殊做的?

网友B:
人家画的是简图,你不要太当真。。。。。。

楼主:
这是我看了别人产品后画出来的,如果可行的话,不用那么多的NMOS、PMOS管(一个四轴需要4*6=24个),用一个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电机是内置驱动pwm调速的就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看了别人产品后画出来的,如果可行的话,不用那么多的NMOS、PMOS管(一个四轴需要4*6=24个),用一个 ...

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都是你所画的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