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iap

楼主(2016-07-01):
大婶们好,我移植的st的官方的iap程序,结果发现跳转到app有问题,加上关全局总中断后(__disable_irq();这句)就可以跳转了,但app程序失效了很多功能,只有io口输出是正常的,串口,i2c什么的全部失效了。且我在app的开头加上__enable_irq();开全局中断后连io口输出都失效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的用户程序中要更改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用户程序中要更改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

谢谢你的回复,改了呀。加这一句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改了呀。加这一句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

你确认下地址是否正确NVIC_SetVectorTable(0x08000000,0x00003000);                //串口升级更改中断向量表存储地址
如果没问题,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下地址是否正确NVIC_SetVectorTable(0x08000000,0x00003000);                //串口升级更改中断向量表存储地址
...

怎么检查都没有错误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下地址是否正确NVIC_SetVectorTable(0x08000000,0x00003000);                //串口升级更改中断向量表存储地址
...

有没有qq联系方式?我询问下你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查都没有错误的呀

方便的话可以把程序工程上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把程序工程上传看看

我qq单独传给你好不,暂时不方便公开在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把程序工程上传看看

加我qq也行,984052080

网友B:
虽然我也写过st的程序,但是真的不知道这个iap 是干什么的

网友C:
正在做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