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BLE学习心得(四):如何在CYPRESS BLE中使用printf函数重...

楼主(2016-07-01):
写在最前面
   欢迎加入Cypress BLE技术讨论群130946269进行技术讨论,供应商和销售就不要进来了,发现了一律都T掉(不喜欢群里一堆广告,而不是持术问题)
一、前言
    最近在使用PSOC BLE,为了调试方便把信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所以想要用printf函数重定向至串口,由于PSOC Creator默认用的是GCC编译器,所以我们只需要重写_write()函数即可,因为GCC编译环境下printf函数最终调用的是_write()函数。但是为了兼容其他编译器,常规的写法如下所示:
  • #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 For MDK/RVDS compiler revise fputc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 struct __FILE
  • {
  •     int handle;
  • };
  • enum
  • {
  •     STDIN_HANDLE,
  •     STDOUT_HANDLE,
  •     STDERR_HANDLE
  • };
  • FILE __stdin = {STDIN_HANDLE};
  • FILE __stdout = {STDOUT_HANDLE};
  • FILE __stderr = {STDERR_HAND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ile)
  • {
  •     int ret = EOF;
  •     switch( file->handle )
  •     {
  •         case STDOUT_HANDLE:
  •             UART_DEB_UartPutChar(ch);
  •             ret = ch ;
  •             break ;
  •         case STDERR_HANDLE:
  •             ret = ch ;
  •             break ;
  •         default:
  •             file = file;
  •             break ;
  •     }
  •     return ret ;
  • }
  •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 IAR */
  • /* For IAR compiler revise __write()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 size_t __write(int handle, const unsigned char * buffer, size_t size)
  • {
  •     size_t nChars = 0;
  •     if (buffer == 0)
  •     {
  •         /*
  •          *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flush internal buffers.  Since we
  •          * don't we just return.  (Remember, "handle" == -1 means that all
  •          *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
  •          */
  •         return (0);
  •     }
  •     for (/* Empty */; size != 0; --size)
  •     {
  •         UART_DEB_UartPutChar(*buffer++);
  •         ++nChars;
  •     }
  •     return (nChars);
  • }
  • #else  /* (__GNUC__)  GCC */
  • /* For GCC compiler revise _write()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
  •     int i;
  •     file = file;
  •     for (i = 0; i < len; i++)
  •     {
  •         UART_DEB_UartPutChar(*ptr++);//这里替代成UART的发送单字节的函数即可
  •     }
  •     return len;
  • }
  • #endif  /* (__ARMCC_VERSION) */

重写了_write()函数,最后编译即可使用printf()函数通过串口打印出串口信息了。切记,必须还要把Heap Size(Bytes)设大点的值,不然printf函数没法打印串口消息,但是必须要小于芯片的RAM大小。修改Heap Size(Bytes)如下图所示:

至此,现在就可以用Printf函数打印串口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