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6的cs脚是否可以一直拉低?

楼主(2016-07-01):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用过w25q16这个flash。在做一个小东西需要单片机读取flash,但是单片机引脚不够用,想直接将w25q16的cs脚直接接地这样可以省一个io。但是在开发板测试的时候发现将flash这个脚一直接地读回来的数据跟有cs控制读回来的数据是不一样也即是错误的。flash芯片不能直接将cs脚拉低吗?还是程序需要要做改进?求指教。

网友A:
上电的时候,cs有时序要求的。你可以设计个硬件电路来实现这个时序,就能省io

网友B:
SPI FLASH以每一个CS的周期为命令起止,不然如何区别数据和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时候,cs有时序要求的。你可以设计个硬件电路来实现这个时序,就能省io ...

是否可以稍微细说一下?

网友C:
如果只读一次可以。CS如同RESET一样接电阻电容,上电初始为高电平,稳定后为低电平。发送读数据指令,从指定地址开始读数据,时钟不停就一直读,全片读完后折回到0地址继续读。

如果要重新指定地址读数据,这种方法行不通。必须将CS拉高结束当前指令,然后CS拉低发送下一条读数据指令。

网友D:
不好,也许可以,但在设计上应该避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稍微细说一下?

看手册吧。我用手机不方便打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吧。我用手机不方便打字

spi flash可以把 miso和 mosi 并起来 ,可以省一根线。

楼主:
之前想过一条线复用的,但因为flash不支持就没往下细想。这么看只要在单片机程序进行处理,还是可以省一条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想过一条线复用的,但因为flash不支持就没往下细想。这么看只要在单片机程序进行处理,还是可以省一 ...

咋可能不支持呢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可能不支持呢 - -!

你说的是   Fast Read Dual Output这个模式?我看datasheet。他这个模式是用的两根线,在clk时钟下同时输出奇偶位的数据。一根线怎么做到呢?

网友F:
不行,CS拉高后,其内部才会开始执行。针对某些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CS拉高后,其内部才会开始执行。针对某些指令。

是的哈。只能怪之前没看仔细datasheet。

网友G:
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