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单电源转双电源问题

楼主(2016-07-01):
要求将12V分为+6V和-6V.
图1是两个负载相等,连个负载上的电流为1A,扩流三极管正常工作

将R7换成12欧姆,R8上没有起到上电压为4.09V,也就是运放就没发挥跟随作用。问题不知出在哪?

网友A:
将7下面的那条线断开。R5=R6=20欧姆,太大!不平衡电流要流过这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7下面的那条线断开。R5=R6=20欧姆,太大!不平衡电流要流过这两个电阻。

将7下面线断开,R8上电压从4.09上升到4.38V;R5和R6减小,R8上电压上升0.1v

网友B:
图貌似不太对吧?运改是跟随器的接法。D1,D2那样接,两个三极管不能起到扩大电流的作用吧?都是PN结,更何况三极管发射极还有20欧姆的电阻。

网友B:
不要那一堆电路,R7,R8上面的电流都是1A

网友B:
你变成+,-6V的目的是什么?都需要接什么样的负载?直接那样分是不行的,负载不同,你怎么做到电流平衡的问题,加一堆电流平衡电路,还不如上12V到+,-6V的DCDC电路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