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每日一问] 如何降低纹波噪声?

楼主(2016-07-01):
在开关电源设计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个问题:降低纹波噪声。而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现在大家聊聊,在电路设计中,如何降低纹波噪声呢?

网友A:
1、测试方法是否满足规范?
2、用示波器观察是高频纹波,还是低频纹波?低频纹波需要增大电容。
3、看高频纹波频率,是否在电源IC的工作范围内?调节过留点,改变工作频率。

网友B:
采用专门设计的EMI滤波器

网友:
降低开关毛刺幅度

楼主:
首先,我们得知道纹波的来源,一般有以下几个来源:输入低频纹波、高频纹波、寄生参数引起的共模纹波噪声、功率器件开关过程中产生的超高频谐振噪声、闭环调节控制引起的纹波噪声。
然后针对性的找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用专门设计的EMI滤波器

这个哪里有这个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我们得知道纹波的来源,一般有以下几个来源:输入低频纹波、高频纹波、寄生参数引起的共模纹波噪声、 ...

寄生参数怎么来的?

网友D:
一个好的电源必须要把输出纹波噪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网友D:
要尽量避免纹波的产生,首先要清楚开关电源纹波的种类和产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尽量避免纹波的产生,首先要清楚开关电源纹波的种类和产生原因。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好的电源必须要把输出纹波噪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可以了解下金升阳的电源,纹波极低

网友E:
用低ESR 电容滤波

要ESR 表可以联系我

网友F:
输出滤波电容放置及走线对纹波噪声至关重要,如图1所示,传统设计中由于到达每个电容的阻抗不一样,所以高频电流在三个电容中分配不均匀,改进设计中可以看出每个回路长度相当即高频电流会均匀分配到每个电容中。

网友F:
输出加二级LC滤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输出加二级LC滤波

滤波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低ESR 电容滤波

要ESR 表可以联系我

这个软广告吗

网友H:
高频纹波噪声来源于高频功率开关变换电路

网友H:
抑制纹波的一般措施和方法
低频纹波的抑制
低频纹波抑制的几种常用的方法:
a、加大输出低频滤波的电感,电容参数,使低频纹波降低到所需的指标。
b、采用前馈控制方法,降低低频纹波分量。
高频纹波的抑制
高频纹波抑制的目的是给高频纹波提供通路,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a、提高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以提高高频纹波频率,有利于抑制输出高频纹波。
b、加大输出高频滤波器,可以抑制输出高频纹波。
c、采用多级滤波。
共模纹波噪声的抑制
减小输出共模纹波嗓声的常用方法:
a.输出采用专门设计的EMI滤波器
b.降低开关毛刺幅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抑制纹波的一般措施和方法
低频纹波的抑制
低频纹波抑制的几种常用的方法:

这个怎么进行区分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输出加二级LC滤波

参数怎么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输出滤波电容放置及走线对纹波噪声至关重要,如图1所示,传统设计中由于到达每个电容的阻抗不一样,所以高 ...

楼主,图1在哪里?

网友K:
波纹可以通过滤波进行控制。

网友K:
版主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D:
这个波纹收到外部干扰吗?

网友D:
是不是应该屏蔽才可以的

网友L(2016-07-31):
一般都是加滤波电路。

网友M:
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M:
楼主推荐个电路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I: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EMI.html

EMI的模块好用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滤波电路试试。

得根据参数才能确定滤波电路了。

网友O:
降低波纹试试改善PCB布局

网友O:
或者弄个滤波电流试试,不过效果不一样明显。

网友C:
肯定是后端需要设计滤波电路。

网友C:
如果是环境干扰严重,可以弄个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