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散加载如何使用IAP更新部分函数?

楼主(2016-07-0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现在使用IAP更新APP程序,其中APP程序分成了IROM1和IROM2两部分,IROM1中存放了主函数,IROM2中是需要更新的函数,需更新函数在主函数中有被调用。
我想只更新IROM2中的函数,但当改变IROM2中的函数后,编译工程时IROM1的bin文件也会改变,所以不能仅更新IROM2,必须连着IROM1一起更新,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只更新IROM2而不需要更新IROM1?

网友A:
把IAP程序存放IROM1,APP程序存放IROM2;然后。。。。

网友B:
你说的这个程序是基于操作系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AP程序存放IROM1,APP程序存放IROM2;然后。。。。

IAP程序在Boot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程序是基于操作系统的吗?

不是啊,就是裸机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P程序在Boot区。。。

关键IROM1区有APP了,你要想办法把APP仅放在IROM2区;
分析map文件,查看分析IROM1区内有哪些APP的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IROM1区有APP了,你要想办法把APP仅放在IROM2区;
分析map文件,查看分析IROM1区内有哪些APP的程序代 ...

我是想把APP程序分别放在IROM1和IROM2中,但是更新的时候仅更新IROM2,这能实现吗?

网友C:
ROM2中各个函数,放在固定物理地址,。假设你有10个函数,每个函数分配一个固定区域,固定起始地址,。ROM1中保存的是调用地址,所以,ROM2中的各个函数,必须固定调用地址。说得有点乱,但是,我想,你应该能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APP程序分别放在IROM1和IROM2中,但是更新的时候仅更新IROM2,这能实现吗? ...

那你能让IROM1内的APP程序不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M2中各个函数,放在固定物理地址,。假设你有10个函数,每个函数分配一个固定区域,固定起始地址,。ROM1 ...

我就是这样弄得,但是IROM2中的函数内容改变后,IROM1中有几个个字节也改变了。但理论上来说IROM1中只是把指针指向IROM2的函数地址,跟内容没关系,所以IROM1中的程序不应该改变的,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让IROM1内的APP程序不变就可以了

IROM2中的函数内容改变后,IROM1中有几个个字节也改变了。但理论上来说IROM1中只是把指针指向IROM2的函数地址,跟内容没关系,所以IROM1中的程序不应该改变的,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