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220V交流电压采样电阻的选型

楼主(2016-07-01):
各位大侠好!想用电阻分压的形式对220V的电压进行采样,但是现在对电阻的选型出现了疑惑。一般选择高精度低温票的,但是它们的工作电压最大也只有200V,想请大家求助。

楼主:
这个是精密电阻一些数据,感觉都不能用

楼主: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为何不能用,完全满足你的需求啊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呀,你不见劣质热水器上面就串一个电阻和电容呀。单相半波整流输出直流电压:0.45X220=99V 这个就够了吧

网友C:
CADDOCK有万用表专用分压电阻,关键看你老板愿不愿掏钱.

网友D:
分压的话一个电阻上能分多少?  肯定分不到200V吧

网友E:
多个电阻串联 是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F:
很简单,多串多并··········

网友G:
我都是电压传感器采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精密电阻一些数据,感觉都不能用

选型的话,也必须要注意功率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压的话一个电阻上能分多少?  肯定分不到200V吧

是的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型的话,也必须要注意功率参数的。

恩恩。对的

网友I:
这个能不能先把220V的电压采用互感器的降到200V一下的在进行采集的也可以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压的话一个电阻上能分多少?  肯定分不到200V吧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个电阻串联 是最常用的办法。

已在用,谢谢

网友J:
多电阻并联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