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子电路速查手册中关于晶体振荡的说明,有一处不解?

楼主(2016-07-01):
如图文中划红线所述 R1、R2使"与非门"不随温度变化,怎么理解?是怎么做到的?是温漂范畴么?

网友A:
R1和R2不过是给门电路输入端一个适当的直流偏置,和温度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R2不过是给门电路输入端一个适当的直流偏置,和温度没什么关系。

手册上说 使与非门不受温度影响。我不知道它怎么使其不受影响。是书上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 使与非门不受温度影响。我不知道它怎么使其不受影响。是书上写错了? ...

“我不知道它怎么使其不受影响”
我也不知道。我认为这两支电阻与温度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支电阻也保证“与非”门在线性区域内启动”是正确的。

网友B:
两句话都有点问题:
第一句,缺主语,应该说与非门的XXXX不随。。。。。
第二句的线性区,貌似应该说叫转折区或过渡区之类的,那种是反相器,说反相器的线性区不是一般的别扭。非要说线性化,应该表述成电阻R线性化该反相器的传递或增益特征。
另外,第三句,C1为何小于0.1?第4句,晶体的串联电阻必须很小,是和什么比的?

网友C:
R1和R2是提供直流工作点之用,真正的非门震荡是需要RC的,如此才能产生于RC有关的震荡频率。而如同左边非门的连接方式只能导致直流工作点的建立,因为如果输出为0就会变为1,为1就变为0,所以只能在0和1之间的电平稳定。

于是这就变成了线性放大电路,其肯定会正反馈地自己震荡。 需要指出的就是晶体震荡器的2端其实是正弦波,通过后面的非门之后,就变成了占空比50%的方波。

网友D:
这是古代的电路吧。。。。。。。。。。。。。。。。

网友E:
可查阅我司 上海唐辉电子 官网上的技术**,关于晶振搭配和选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查阅我司官网上的技术**,关于晶振搭配和选项的。

现在的晶体振荡器不会再采用7400之类元件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古代的电路吧。。。。。。。。。。。。。。。。

然而我却没读懂它的意思
杯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