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创新制造展示] 家用空调节能改造

楼主(2016-07-01):
家用空调冷疑水再利用

冷疑水:空气中所含有的水分(水蒸气)在经过空调蒸发器时受到冷却而在壁面析出而结露,
当露珠增大到一定程度会滑落到空调末端下方的冷凝水盘,从而形成了冷凝水。

当前的传统家用空调的处理方法是用一个收集装置,收集起来集中排弃。

传统家用空调1~3P原理结构:

而被排出的冷疑水,温度在10~15度,利用收集到的冷疑水来为冷疑器散热降温,
可有效提升已经投入工作的能量利用率,提高能效比。

利用冷疑水的传统家用空调1~3P原理结构

使用美的室外机(KF-23W-G115)配大一匹室内机改造
(只改装冷疑水辅助冷却散热、未对控制电路进行配套更改)

后经过3年使用观察,原来没改前至少需要设定28度以下才能维持房间的温度,
改装使用冷疑水辅助冷却散热后,温度设定在30/29度之间可以维持房间的温度。
(当前缺乏科学的检测条件对效能的提升评测)

也有一些实物图,需要找找。

网友A:
你这个一晚只需一度电吗,

网友A:
貌似表情没发出来,,哈哈美的家广告被隔壁修家电的骂死了,

楼主:
实物图, 这个是帮过家后又重新装起来的。。。。。。。

又是使用了2年..........  (+起来估计有5年了。。。)

奇怪(坑爹)的问题:   帮家后空调装得有点不好,有漏雪种的情况,

       今年夏天来了,开了空调,要调到28度房间就能维持稳定的舒适感,
用压力表测试,只有2kg.xx 的压力  又是漏了不少雪种, 经过加雪种,
压力去到 5.5kg.xx  , 又回到只要调到29度房间就能维持稳定的舒适感。

  感觉,这个空调的控制器设计得有些坑爹的节奏阿。。。。。。。。。

  难道这个温度的选定会与压缩机的间歇工作时间有关,    好烂的设计阿。。。。。。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把冷凝水回收后送到冷凝器上的,喷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把冷凝水回收后送到冷凝器上的,喷雾?

在室外机, 散热器的空间中密封了漏水的缝隙,形成了一个容器,把冷凝水(室外内机的排水管)收集在哪,冷凝水又淹没过了散热器的一小小部分铝片和铜管(1~2段),

网友C: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
1、长时间不用,是否堵塞冷凝器? 会长期积水。
2、制热时, 冷凝器会滴水,如何处理?
3、当湿度达到多少时,系统能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
1、长时间不用,是否堵塞冷凝器? 会长期积水。
2、制热时, 冷凝器会滴水,如何处理 ...

1、长时间不用,是否堵塞冷凝器? 会长期积水。
R: 室内机没有改装,还是原来的样子,  长期不用,经过5年的使用秋天~春天风吹日晒还好好的工作。

2、制热时, 冷凝器会滴水,如何处理?
R: 单冷......      假设冷凝器会滴水 也只是滴回室内机,集水器。。。排到室外机。

3、当湿度达到多少时,系统能节能?
湿度没留意, 节能是肯定的,个人感觉非常节能。但家里缺乏科学的测试条件。 印象中没改的话要设定到 22~26度,改后设定在28~29度即可。
a,改善了散热方式,用液体浸泡散热器,持续的对散热器进行主动冷却。
b,改善了散热媒介的湿度,室内机的冷疑水温度估计 5~13度,而且是水的这个湿度(比空气的比热高,能吸收更多的热量)散热的效果高干风冷的效果,
当然水流入到室外机损失一定湿度,但是怎么样这个媒介的湿度也比较空气的湿度低。
c.室外机的冷疑水在风扇的作用下也会发生蒸发(降温)作用.
d.........等

如果哪天心血来潮把控制器也改了,估计能作得更好,现在的控制器感觉设计得不好,在把管路根据这个模式再改进因当还可以提升不少效果,(现在的管路和这样的散热方式还不是非常匹配)

隐患因概是室外机的外壳。。。。。不知道还能耐腐蚀多久。

楼主:
使用电量仪 ,  测试了一下

0点到 2:30   28度  0.4度(千瓦时)

2:30 到早上 约9:00   29度  累计上上边的用电量是  1.4度

看来改控制器的话还是有希望 1天一度电的节奏,

电量仪显示:   压缩机工作后,整机的功率是  450瓦~600瓦左右  主要还是550W以上

压缩机不工作,   风扇工作 21W

//补充    怕温度太冷,小孩又睡觉踢被子着凉,,,,, 房间门和玻璃窗都开了10~15cm 的缝隙通风, 窗口还有另外一边开了3cm 的缝隙 后边是空调,也有强排风的效果。

网友D:
最近也有关注到冷凝水的问题.....
1.室内温度低了..但是冷凝水却很多,一个星期都有一大桶..很浪费!!
2.室内湿太低...很干燥...

我本来有设想把冷凝水拿来做一个雾化器..不排出室外,或者一个类似喷泉的东东,,把水重新在室内蒸发加重湿气...
楼主这种用法也不错哦

网友E:
室外机防腐烂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室外机防腐烂怎么处理的?

没作。。。。。。

常见的话可以喷漆,电镀

等涂层工艺 , 也可以考虑化学工艺,  反正合适的价格合适的工艺去选把,   实在不行,搞成胶膜也行

从我的图上看, 原机作的喷涂工艺,还不错,5年多基本没锈起来,

底面,  立柱,折边,  还有螺丝处,等未见明显起锈

手艺不错!

网友F:
这个想法不好,应该让冷冻水给压缩机散热。总之 风的充分利用和膨胀阀设计‘变频技术-’----才能节约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想法不好,应该让冷冻水给压缩机散热。总之 风的充分利用和膨胀阀设计‘变频技术-’----才能节约电能。 ...

.....   给压缩机散热也是个方法阿,    引条管过去,绕上就是了,  不过怕太冷对压缩机不好,

网友G(2016-11-21):
想法是好的,我的同事已经做了实物出来了

网友H(2017-07-27):
楼主挺会动脑子的.

网友I(2018-04-25):
帖子虽然久远,不过想法很好,很有创意,值得顶一顶!

楼主(2019-05-16):
9年了。。。。。这台空调还活着.....哈哈哈

楼主:
过几天或者下个月,争取把压缩机也改造一下。给他绕几圈管子,给冷却一下

楼主(2019-07-01):
没想到这一次有一次监测收获这么巨大。

楼主:
没想到这一次有一监测条件测出来的数据差距这么巨大。
测试时间,1.20~3.13分,八点钟开始已经持续在开空调冷却房间,待到这个时间,外界温度相对稳定的时候再进行测试。

不进行冷疑水回收。  能耗是1.19kwh  (似乎数据有问题, 实测工作功率在680W左右 不可能千瓦时功率达到了 1.2kw)
开启冷疑水回收再冷却,能耗是  0.39kwh     (实测工作功率在330W左右  好奇怪压缩机的功率既然下降了这么多,而不是间歇工作期变长了)

测量的仪器使用了功率计。时钟,
该功率计可能未取得计量认证。但是我认为相对时间的,参照测试没有问题。纠结的同伙,有条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有计量认证的来试试。

<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I0NzgxMDI1Ng=='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晕这个视频转不过来

网友I:
支持楼主,我又来顶贴了!

楼主(2023-06-11):
哈哈 这台空调因为,压缩机的接口附近管子有裂纹 漏水 肿 懒得修了 准备把它报废 ,结束他的寿命

楼主:
室内机工作正常 .室内机还改了这个排水管 设计了一个奇葩的设计 ,但是比较抗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