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stm32f030 输出PWM信号,怎么再控制IO输出想要的电平

楼主(2016-07-01):
   引脚已经设置为TIM3_CH1,当输出PWM结束后,引脚电平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值,有时候是高电平有时候是低电平。
想让输出PWM结束后,就恢复低电平,但发现用写IO方式不能再控制IO的输出了,这时应该怎么控制引脚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A:
把相关比较寄存器的数值写0或者大于定时周期的数值,总有一个符合你的要求。
具体原理自己看datasheet

网友B:
为什么会是不确定的呢,你没有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吗

网友C:
reference manual
14.3.9 PWM mode
14.4.9 TIM3 capture/compare enable register (TIM3_CCER)
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D:
你得重新初始化一下IO才能再控制IO吧

网友E:
IO设置和时钟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