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开发板驱动问题

楼主(2016-07-01):
板子上电之后,自动安装了这个驱动。CySuiteUSB_3_4_7_B204我已经安装了。这个原因是不是板子的EEPROM里面有程序,VID和PID已经被修改了。

楼主:
网上说板子上电后,驱动是这个样子,我的怎么是逻辑分析仪的驱动。我的电脑是有插过逻辑分析仪。

楼主:
cypress usb console 中也看不到设备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EEPROM中确实含有逻辑分析仪的固件。我打开了逻辑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显示了CONECT,用这个板子测了两个通道的PWM信号,完全正确。

楼主:
我用的使这种板子。现在想下载别的固件程序进去该怎么办?我想下个USBEE的固件。

网友A:
居然没人回复
图一不是说了么,操作就是把EEPROM断开,板子插入电脑,等电脑识别missing EEPROM后再把EEPROM连上,然后就可以正常操作重新下载EEPROM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