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作为开关放在地线位置的使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1):
MOS管放在地线位置,管子关断时两侧不是同一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放在地线位置,管子关断时两侧不是同一电位。

嗯,然后呢,我只控制5V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然后呢,我只控制5V电路

管子关断时两侧电位不能保证相同,你根据什么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关断时两侧电位不能保证相同,你根据什么去控制?

我即使把电路换成电阻,关断时漏极和源极电位不也是不同的吗,只要Vgs电压达没达到阈值电压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即使把电路换成电阻,关断时漏极和源极电位不也是不同的吗,只要Vgs电压达没达到阈值电压不就行了吗 ...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务必将各元器件标注明确。这么隔空而谈实在没办法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务必将各元器件标注明确。这么隔空而谈实在没办法说清楚。 ...

好的,如图,GND_GPRS接的是一个GPRS模块的地线,大神帮忙看看这么控制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如图,GND_GPRS接的是一个GPRS模块的地线,大神帮忙看看这么控制行吗 ...

这样应该可以做开关的,不过5V驱动为啥要两个三极管,直接GPIO应该就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做开关的,不过5V驱动为啥要两个三极管,直接GPIO应该就可以驱动。

...

嗯,这是以前用过的一个gprs驱动,GPIO输出电压是3.3V的,也能驱动,不过这个电路我担心一般都是开关控制电路的电源,这个控制电路地线,不知道长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如图,GND_GPRS接的是一个GPRS模块的地线,大神帮忙看看这么控制行吗 ...

已在另帖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