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可逆] 已知CRC32算法,CRC32结果,能否反推初值?

楼主(2016-07-01):
unsigned long TestCRC32(unsigned long CRC32,        //初始值
                           unsigned char  *Buff,       //数组
                           unsigned long Len)          //数组长度
{
    unsigned long i;

    while(Len--)
    {
        for(i = 0; i < 8; i++)
        {
            if(CRC32 & 1)
                CRC32 = (CRC32 >> 1) ^ 0xEDB88320;

            else
                CRC32 = (CRC32 >> 1);

            if((*Buff) & (1 << i))
                CRC32 ^= 0xEDB88320;
        }

        Buff++;//下一个字节
    }

    return CRC32;
}

算法如上,数据长度0x800,全为0时结果为0x75f70336   想反推初始值。
如果需要其他数据,也可以给出,只是数据长度0x800不可变

楼主:
只要是0x800长度的数据  都可以给出结果,

目前初值穷举中,运算量太大,估计要一星期了

楼主:
穷举解决
最野蛮的方式也许最快捷

网友A: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2.html

网友A:
它可以穷举

网友A(2017-01-24):
新版立即**初值!点击初值碰撞即可。参见hotwc3_V1.23

网友A(2017-05-02):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

呵呵,这个是绝版了,正在折腾HotWC3_V1.26。
新版本太凶猛,不敢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