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1R8T6串口问题

楼主(2016-07-01):
用GD32F101R8T6替换STM32F101R8T6,直接烧录和仿真,首先在串口初始化有下面一行代码,仿真运行不过,仿真到while()时不能通过,但是STM32可以。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USART1->SR&(1<<6)));                        //防止串口初始化后立刻进中断
        USART1->SR&=~(1<<6);
屏蔽掉while()后,串口发送的数据全是乱码,在STM32上能正常打印
        COMSendString("UART0 Send Test.\r\n",0);

        请教一下用过的前辈,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串口初始化程序如下:

/******************************************************************************
函数原型:void InitialUart(U16 Config,U8 COMNum)
功能描述:初始化串口
输入参数:bound波特率设置COMNum:0/1...
输出参数:
返回值:
调用关系:
******************************************************************************/
void InitialUart(U16 Config,U8 COMNum)
{
    //GPIO端口设置

        switch(COMNum)
        {
                case        1: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USART_DeInit(USART2);                                                                                                    //复位串口2

                        USART2->SR&=~(1<<6);                                                                                                    //初始化时,写TC标志为0,防止初始化后进发送中断
                        //USART 初始化设置
                        switch((Config&0x0700)>>8)                                                                                                    //设置波特率;
                        {
                                case        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2400;                break;
                                case        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4800;                break;
                                case        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break;
                                case        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break;
                                case        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break;
                                case        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break;
                                case        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break;
                                defaul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break;
                        }
                        if(Config&0x0002)                                                                                                    //设置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
                        els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if(Config&0x0004)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数据长度
                        }
                        els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
                        switch((Config&0x0018)>>3)                                                                                                    //设置校验位
                        {
                                case        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Odd;                                        //设置奇偶校验位
                                        break;
                                case        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设置奇偶校验位
                                        break;
                                defaul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设置奇偶校验位
                                        break;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设置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EnableUART1Int();                        //设置UART2 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while(!(USART2->SR&(1<<6)));                                                                                                    //防止串口初始化后立刻进中断
                        USART2->SR&=~(1<<6);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开启中断
                }
                        break;

                defaul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USART1->SR&=~(1<<6);                                                                                                    //初始化时,写TC标志为0,防止初始化后进发送中断
                    //USART 初始化设置
                        switch((Config&0x0700)>>8)                                                                                                    //设置波特率;
                        {
                                case        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2400;                break;
                                case        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4800;                break;
                                case        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break;
                                case        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break;
                                case        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break;
                                case        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break;
                                case        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break;
                                defaul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break;
                        }
                        if(Config&0x0002)                                                                                                    //设置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
                        els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if(Config&0x0004)                                                                                                    //设置数据长度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els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
                        switch((Config&0x0018)>>3)                                                                                                    //设置校验位
                        {
                                case        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Odd;                                        //设置奇偶校验位
                                        break;
                                case        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设置奇偶校验位
                                        break;
                                defaul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设置奇偶校验位
                                        break;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设置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EnableUART0Int();                        //设置UART1 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while(!(USART1->SR&(1<<6)));                                                                                                    //防止串口初始化后立刻进中断
                        USART1->SR&=~(1<<6);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开启中断
                }
                        break;
        }
}

网友A:
改成用GD的库,两者的串口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可以搜索以前论坛的帖子看看。

网友B:
这个波特率的设置的是采用的自适应办法的。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C:
这个针对UART的设置是很重要的。

网友D:
这个是卡死在while 循环这的还是?

网友E:
while的是做延时判断是否就绪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