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我用OPA847设计放大电路,847的8引脚是DIS,芯片手册上面没有这个引脚的介绍,请问大神这个引脚怎么用?

网友A(2016-07-01):
Vdis脚接地,可降低功耗.

网友B:
楼主看器件手册不仔细,或者看的不是原版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器件手册不仔细,或者看的不是原版手册?

后来看到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