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07-01):
vi, ic, ev, ce, RAM
我用miniprog3的SWD方式下载程序,出现Error: dbg.M0023: There was an error while programming the device: PSoC Programmer reported error (100 - FAILED! Please check target device, device connection and parameter setting)

网友A:
能识别到芯片吗

楼主:
可以识别到芯片,但就是不能下载

网友B:
二手芯片?

楼主:
芯片是全新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多试几块

楼主:
试了几块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D:
芯片选型选对了么????

网友E:
还有就是你的下载驱动安装对了吗???

楼主:
嗯,我检查下啊

网友F: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描述,看是不是你配置方面的额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084024-1-1.html

网友G:
检查下你的硬件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