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连接选项不知道怎么选

楼主(2016-07-01):
我们大家在用CCS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Project菜单下的编译连接选项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按手册来啊

楼主:
CCS的手册也没有给出说明

网友B:
这个选项实际非常简单

网友C:
每个需要参数都可以在CCS的C/C+语言编译说明书中得到

网友D:
对,在Ti的网站就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哦,以前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