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mv的脉冲信号,速率9600,如何转换为0-5V的TTL电平

楼主(2016-07-01):
如上图所示,为0-80mv的脉冲信号,如何转换为0-5V的TTL电平呢

有推荐的单电源运放吗、

网友A:
使用电压比较,可以实现。

网友B:
速度满足的高精度比较器可以,但比较贵。用运放的话,先放大至V级电压,再经门电路整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满足的高精度比较器可以,但比较贵。用运放的话,先放大至V级电压,再经门电路整形即可。 ...

春阳大哥您好,的确是一级放大,一级整形,我看过一个产品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是没有告诉型号,您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网友C:
楼上的办法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办法  很好

有推荐的运放型号吗?单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满足的高精度比较器可以,但比较贵。用运放的话,先放大至V级电压,再经门电路整形即可。 ...

我用LM393波形失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LM393波形失真了

LM393频率特性比较差。改用LM311会好一些、
另外,集电极负载电阻值不能太大,在电流允许范围内尽量小一些。

网友E:
用mpc6002把,价格不贵,性能也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mpc6002把,价格不贵,性能也满足

mpc6002可以一级做运放,一级做比较器吗

网友F:
LM339  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339  分分钟搞定

LM393怎么不行呢

网友G:
9600的波特率393应该能轻松搞定

网友H:
LM258 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I:
先放大一下,然后FV芯片变换为电压信号,LM系列里有。

网友C:
80mv的电压有点低,试一试轨到轨运放  TLV2731  ,   或者换比较器  试试,或者用那种AD采集的前置放大器,好像是OP7吧,你试试

网友J:
好多毛刺,建议带施密特触发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mv的电压有点低,试一试轨到轨运放  TLV2731  ,   或者换比较器  试试,或者用那种AD采集的前置放大器, ...

我的原理图有没有什么问题?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多毛刺,建议带施密特触发的比较器

用带2路的比较器的话,1路可以做放大吗?麻烦推荐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放大一下,然后FV芯片变换为电压信号,LM系列里有。

先放大,然后通过频率转电压芯片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9600的波特率393应该能轻松搞定

用393的话,我上面的原理图可以吗?393可以用来放大吗

网友K:
393足矣,大不了先来个滤波再进393

楼主:
引用 网友K:
393足矣,大不了先来个滤波再进393

我用的LM2903,跟393性能一样,不行,我明天截图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带2路的比较器的话,1路可以做放大吗?麻烦推荐个型号

节约成本可以不放大,直接和门限电压比较不就完了吗

你用过比较器吗

网友L:
直接上差分就好啊, 482/422芯片套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LM393波形失真了

9600波特率的信号可以认为10KHz,能处理10KHz的比较器需要较高的速度,LM393无法满足,所以有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春阳大哥您好,的确是一级放大,一级整形,我看过一个产品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是没有告诉型号,您有没有推 ...

5V供电需要使用轨到轨运放,具体型号我不熟悉,需要查手册。建议你查手册或去TI的官网选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带2路的比较器的话,1路可以做放大吗?麻烦推荐个型号

比较器不适合做放大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放大,然后通过频率转电压芯片对吗

概念错误,这里不涉及FV变换。

网友M:
LM393的大信号反应时间是300ns,  小信号是1.3 us, 对付10kHz没问题哦

网友K:
393在电磁炉里用的很多,有时就用来做放大,放大采样电流,放大倍数100倍左右,用下来效果不错。
其中,产生25K左右的电磁炉PWM驱动信号,393表示毫无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393在电磁炉里用的很多,有时就用来做放大,放大采样电流,放大倍数100倍左右,用下来效果不错。
其中,产 ...

我的原理图对吗?麻烦大师帮我看看

网友K:
改变R3、R4分压比,得到一个合适的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