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CPU下载仿真

楼主(2016-07-01):
板子上有2片MSP430芯片,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因为板子空间有限。

若要分别对两篇CPU进行仿真,除了放置2个JTAG接口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哪位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A:
虚焊一个,下载之后再断开。

网友:
版主这个仿真不是只能仿真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一个,下载之后再断开。

而现在梵蒂冈蛋炒饭刚刚古古怪怪快快活活鱼化龙龙的都可以给他说放到一起回去吧我们

网友B:
留出跳线,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或者不用jtag,用sbw方式,占用空间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