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配套的调试工具不能用?

楼主(2016-07-02):
所有的按官方设置来的,设置为Debug->ST-LINK/V2后选择Port为SW,但SW Device下面,总是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无法dowload

设备列表显示正常有该设备,反复删除和重装驱动程序都不行。不用我的笔记本Win8系统,换用台式机WinXP系统也是相同问题

但是我用STM32自己的Demo板上带的调试工具,SW Device下面就能显示出已连接的设备名称

难道是Navota自配的调试工具有问题吗?求解!

网友A:
您好,请问使用我们提供的仿真器时,板载的LED灯有亮吗

楼主:
D1的橙色灯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使用我们提供的仿真器时,板载的LED灯有亮吗

D1的橙色灯是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的橙色灯是亮的

板子下方的电源排针,标注3.3V和5V的地方。有没有加跳冒,中间的引脚是为MCU供电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下方的电源排针,标注3.3V和5V的地方。有没有加跳冒,中间的引脚是为MCU供电引脚 ...

加了,默认加在3.3V上;
对了,再补充一点。使用keil,STlink目录下的软件“ST-LinkUpgrade.exe”可以发现设备,并且可以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默认加在3.3V上;
对了,再补充一点。使用keil,STlink目录下的软件“ST-LinkUpgrade.exe”可以发 ...

我刚刚给您发送了消息,请查收,希望能在线帮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给您发送了消息,请查收,希望能在线帮您解决

已发
关于D1再补充说下,一上电这个灯不亮;进入keil点download后就亮了

楼主:
问题已圆满解决,原来就是另一个被调试的板子也要单独供电,要接2个USB

网友A: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我们的demo板为了方便串口的使用,采用USB供电的方式,您也可以通过demo板下面的5V排针进行供电。

网友B:
仿真器上的3.3v到开发板上是悬空的吗,最好发个原理图,这样可方便大家解决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网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8554-1-1.html

论坛上有原理图和Demo板的PCB文件。

网友:
仿真器和Demo板各需1条USB线连接,共2条USB线,我们只是送了1条USB线,需要用户自己再准备一条USB线。

网友C:
需要copy一个文件到keil文件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