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58例:USART-RS485

楼主(2016-07-02):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58. USART-RS485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RS485-主机端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S-485的电气特性: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1"
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
100Kbp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
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
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CN6        PB10        TX(SP485E)           未接入
  CN6        PB11        RX(SP485E)           未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两根导线连接两个开发板上的CN7接收端子,对应连接“A -- A”和“B -- B”,使用开发板配
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
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
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usartx_RS485.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USARTX_RS485_H__
#define __BSP_USARTX_RS485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RS485_USARTx                                 USART3
#define RS485_USARTx_BAUDRATE                        115200
#define RS485_USART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
#define RS485_USART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USART3_CLK_DISABLE()

#define RS485_USAR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RS485_USARTx_PORT                            GPIOB
#define RS485_USARTx_T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RS485_USARTx_Rx_PIN                          GPIO_PIN_11

#define RS485_REDE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RS485_REDE_PORT                              GPIOB
#define RS485_REDE_PIN                               GPIO_PIN_2
#define RS485_RX_MODE()                              HAL_GPIO_WritePin(RS485_REDE_PORT,RS485_REDE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RS485_TX_MODE()                              HAL_GPIO_WritePin(RS485_REDE_PORT,RS485_REDE_PIN,GPIO_PIN_SET)

/* 扩展变量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x_rs485;

/* 函数声明 ------------------------------------------------------------------*/
void RS485_USARTx_Init(void);

#endif  /* __BSP_USARTX_RS485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usartx_RS485.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usartx_RS485.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板载串口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S485/bsp_usartx_RS485.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x_rs485;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RS485通信功能引脚GPIO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RS485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串口外设时钟使能 */
  RS485_USART_RCC_CLK_ENABLE();
  RS485_USARTx_GPIO_ClK_ENABLE();
  RS485_REDE_GPIO_ClK_ENABLE();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GPIO_InitStruct.Pin = RS485_USARTx_T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RS485_USARTx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RS485_USARTx_R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RS485_USARTx_PORT, &GPIO_InitStruct);

  /* SP3485E发送数据使能控制引脚初始化 */
  HAL_GPIO_WritePin(RS485_REDE_PORT,RS485_REDE_PIN,GPIO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Pin = RS485_REDE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RS485_REDE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串口参数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RS485_USARTx_Init(void)
{
  /* RS485通信功能引脚GPIO初始化 */
  RS485_GPIO_Init();

  husartx_rs485.Instance = RS485_USARTx;
  husartx_rs485.Init.BaudRate = RS485_USARTx_BAUDRATE;
  husartx_rs485.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sartx_rs485.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sartx_rs485.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sartx_rs485.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sartx_rs485.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sartx_rs485.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sartx_rs485);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这个485是不是也得有专门的硬件呢,和232有什么区别?

楼主:
STM32F1入门福利:基于HAL库(CubeMX)的软硬件设计手册(持续更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35642

我们的文档有RS485的硬件介绍,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大侠!
谢谢你 的教程!

有了 CubeMX ,新建工程真的很方便。
但是有一点 想请教你!!!

为什么你用CubeMX 生成的工程, 对应的外设 驱动文件都 是bsp_xxx.c/.h

请问 这些文件 是在 IAR /KEIL  打开工程后  重新new file 创建的 还是  CubeMx 生成的?

我这边按照步骤 设置CubeMx 生成后的 外设驱动文件都是直接 gpio.c/.h

而且,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 MX_GPIO_Init(); 函数。。。

所以安我的理解,你文档中所有 的bsp_xxx 文件都是 自己在工程打开后, 手动 new file 的,然后自己写驱动函数?

楼主:
bsp_xxx.h和bsp_xxx.c这些功能模块驱动文件都是我们自己新建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新建的,一般都是在类似gpio.c、dma.c这些文件基础上修改而来的
因为cubemx生成的代码都是英文的,为方便入门阅读,我们都使用中文注释,这样每个工程都需要修改,所以反正都要修改文件内容,所以我们就一次性
修改到位--直接新建bsp_xxx这些文件。。。
使用bsp_xxx文件的好处是把每个功能模块独立出来,简单例子:bsp_CAN.c和bsp_rs485.c,这样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两个文件到底是什么作用的,如果按照
cubemx生成的代码,CAN和RS485相关内容都是混合在以前的,这样可读性差一些,文件内容结构比较混乱,特别当是你要去阅读其他人写的文件时就更加
头疼。。。。
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的编程习惯,我们觉得按照这种方法看起来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