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请帮我看下2440跳转到ARM执行的问题

楼主(2016-07-02):
各位老师,我最近打算学习ARM处理器,使用JZ2440开发板熟悉硬件逻辑,一边看着韦东山老师的视频和书,一边将其中的代码用ADS1.2 + JLink调试
当看到SRAM这一章节的时候,调试程序在SRAM中运行。但是每当执行汇编跳转到SRAM指令后运行不久,调试器便报错,苦思不知原因何在,特请教各位前辈,网不吝赐教
错误信息见附件

跳转后的地址也不对,链接地址是0x30000000, 但是跳转之后的地址为0x33f80400, 韦东山老师讲解的地址应该是0x30000010
代码如下:
2440init.s
IMPORT main
    IMPORT Key_Led_Init
    IMPORT SRAM_Init
    IMPORT CopyProgrameToSRAM
    CODE32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ldr r0, =0x53000000
    mov r1, #0x0
    str r1, [r0]
    ldr sp, =1024 * 4
    bl SRAM_Init
    bl CopyProgrameToSRAM
    ldr pc, =on_sdram
on_sdram
    bl  main
main_loop
    b main_loop
    END

*****************************************************
main.c
int main()
{
    #if 1
    Key_Led_Init();
    while(1)
    {
        Key_Led_Proc();
    }
    return 0;
    #endif
    return 0;
}
****************************************************
SRAM.c
static int MemoryInitData[] =
{
    0x22011110,         // BWSCON
    0x00000700,      // BANKCON0
    0x00000700,      // BANKCON1
    0x00000700,      // BANKCON2
    0x00000700,      // BANKCON3
    0x00000700,      // BANKCON4
    0x00000700,      // BANKCON5
    0x00018005,      // BANKCON6
    0x00018005,      // BANKCON7
    0x008C07A3,      // REFRESH
    0x000000B1,      // BANKSIZE
    0x00000030,      // MRSRB6
    0x00000030,      // MRSRB7
};

/**********************************************
SRAM初始化
**********************************************/
void SRAM_Init(void)
{
    long i = 0;
    for(i = 0; i < 13; i++)
    {
        *(volatile long *)(MemoryBase + 4 * i) = MemoryInitData[i];
    }
}

/**********************************************
复制程序到SRAM中
**********************************************/
void CopyProgrameToSRAM(void)
{
    long i;
    for(i = 0; i < StepingStoneSize; i++)
        *(volatile long *)(SRAM_Base + 4 * i) = *(volatile long *)(StepingStoneBase + 4 * i);
}

******************************************************************
Key_Led.c
int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SCAN;

/****************************************************
按键初始化
****************************************************/
void Key_Led_Init()
{
    GPFCON = 0;
    GPFDAT = 0;
    GPFUP = 0xFFFF;
    GPGCON = 0;
    GPGDAT = 0;
    GPGUP = 0xFFFF;
    GPFCON = LED1_Out | LED2_Out | LED4_Out;
    GPFUP &= ~((1 << 0) | (1<<2));
    GPGUP &= ~(1 << 3);
    LED1_Off();
    LED2_Off();
    LED4_Off();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SCAN;
}

/****************************************************
按键扫描处理
****************************************************/
void Key_Led_Proc()
{
    static int KeyFilter = 0;
    static uint8 S2Enable = 0;
    static uint8 S3Enable = 0;
    static uint8 S4Enable = 0;
    switch(Key_Led_Status_Now)
    {
        case KEY_SCAN:
            if((GPFDAT & S2_DAT) == 0 || (GPFDAT & S3_DAT) == 0 || (GPGDAT & S4_DAT) == 0)
            {
                KeyFilter = 0;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FILTER;
            }
            else
            {
                LED1_Off();
                LED2_Off();
                LED4_Off();
                S2Enable = 0;
                S3Enable = 0;
                S4Enable = 0;
            }
            break;
        case KEY_FILTER:
            if((GPFDAT & S2_DAT) == 0 || (GPFDAT & S3_DAT) == 0 || (GPGDAT & S4_DAT) == 0)
            {
                KeyFilter ++;
                if(KeyFilter >= 1000)
                {
                    KeyFilter = 0;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ENSURE;
                }
            }
            else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SCAN;
            break;
        case KEY_ENSURE:
            if((GPFDAT & S2_DAT) == 0 || (GPFDAT & S3_DAT) == 0 || (GPGDAT & S4_DAT) == 0)
            {
                if((GPFDAT & S2_DAT) == 0)
                    S2Enable = 1;
                if((GPFDAT & S3_DAT) == 0)
                    S3Enable = 1;
                if((GPGDAT & S4_DAT) == 0)
                    S4Enable = 1;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PROC;
            }
            else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SCAN;
            break;
        case KEY_PROC:
            if(S2Enable)
                LED1_On();
            if(S3Enable)
                LED2_On();
            if(S4Enable)
                LED4_On();
            Key_Led_Status_Now = KEY_SCAN;
            break;
    }
}

多谢各位老师驻足观看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附件或图片呢?
upload error:407

楼主:
提示信息是:
Processor ARM79_0 raised an exception.
Cause: Data abort

楼主:
等待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bl main 前面一行设置栈顶指针sp = 0x34000000,试试

网友B:
把你的ADS1.2工程打包发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