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052 IAP环境下RAM问题

楼主(2016-07-02):
局部变量用的RAM是怎么分配的?我改变局部变量数组的大小,为什么code memory变大,而data memory不变

void    Save_open_recrod()
{
    uchar temp[642];
   。。。。。。
编译后
  28 783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793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2 497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void    Save_open_recrod()
{
    uchar temp[1642];
   。。。。。。
编译后
  28 799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793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2 497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这是咋回事?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是不是因为你没操作的原因呢?

网友B:
是不是优化掉了啊?是keil MDK吗

网友C:
你有没有调整堆的大小,局部变量是在堆中分配的,堆是在IAR中设置的定值

网友D:
Project中打开Option,选择General Option里的Stack/Heap,看看你的堆栈大小有没有调整,默认大小为2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调整堆的大小,局部变量是在堆中分配的,堆是在IAR中设置的定值

应该是局部变量超过堆的大小,IAP不会做检查,不会报错。使用时只能自己注意一下。

网友D(2016-11-19):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局部变量超过堆的大小,IAP不会做检查,不会报错。使用时只能自己注意一下。 ...

你的函数局部变量超出了堆的大小,IAR不会给与任何提示,但是这样写出来的程序会出现跑飞的情况。这种情况最好用全局变量,